[一体机]
B320灰屏

楼主(2019-01-10):
换了5930N个 还是灰 刷程序 还是灰 无奈之下改集成显卡了
显卡

网友:
这个改集显复杂不复杂,只把供电去掉可以吗?

网友:
做显卡不能好麻

网友:
这个不是有通病吗?显卡供电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显卡问题了 5930拆机会更好 有一次就这样 买的不行 拆机的焊上去就可以

网友:
去掉供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