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34进水无声音

楼主(2019-01-10):
如题,A1534 进水  还完键盘 开机什么都正常,声卡灰色,无法调音量,有朋友遇到过嘛,修苹果修的少没啥思路,好像不少进水  都是无声音的挺多这款

网友:
声卡进水的吧

网友:
进水的没啥通病了,只能看进水到哪里,然后你拿给放大镜 慢慢看是不是有哪个地方腐蚀断线之类的,腐蚀断线不再少数

网友:
进水要自己仔细检查了

网友:
声卡换了吧

网友:
                进水好修啊    下载图纸点位  对着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