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cfeon Q32B 104hip这个BIOS用什么编程器可以读。

楼主(2019-01-10):
问一下cfeon Q32B 104hip这个BIOS用什么编程器可以读。我的TL866A无法识别芯片。

网友:
我认为M数选对应该可以成功的。你试试

网友(2019-05-22):
?后面用什么编程器可以读写的啊???

网友(2019-10-30):
我也有个RT809F读不出来

网友(2020-03-08):
识别芯片选25Q32B就可以了,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