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26LED10液晶电视灰屏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9-01-10):
创维26LED10液晶电视灰屏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创维26LED10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灰屏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创维26LED10的机器,是8M810机芯的,开机背光亮液晶电视灰屏,大概判断是主板和屏电路有问题,机子是一个亲戚的,所以大胆的拆机搞一下,测屏电压有12V输出,在屏逻辑板上保险电阻后没有12V。关机查保险已经断路不通,然后测保险后的电容,对地电阻是0,短路。看看板子上的电源管理芯片是TPS65161,上网查了一下功能脚后,直接把TPS65161拆掉就不短路了,然后换上开机一切正常。至此,创维26LED10液晶电视灰屏故障修复。

送上原机程序: 在线自读26LED10(8M81 屏:S2600TLSA

网友:
TPS65161芯片坏的多吗?此电源管理芯片可用什么来代换?

网友(2019-05-23):
下载一个数据那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