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lus摔过后itunes刷机报未知错误(56)

楼主(2019-01-10):
iPhone 6 Plus摔过后 iTunes刷机报未知错误(56)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之前机器摔过,换过屏。用了一段时间后自动更新失败, iTunes刷机报未知错误(56)
维修过程:先刷机确定是否如客户所说的报错代码。刷机测试后,确实是报未知错误(56)。
报未知错误(56)多数是摄像头电路、NFC电路等问题。拆机看主板已经被修过的,上家动过NFC主控芯片U5301_RF,看外观其他芯片没有动过。
实际维修中MIPI总线才会引起报未知错误(56),所以首先用万用表测前后摄像头的MIPI总线对地二极体值。测量发现前置、后置摄像头的对地二极体值都正常。
客户描述更新系统之前正常使用手机,摄像头电路应该没问题。分析主要问题应该还是在NFC电路,因为这个功能大部分的人都没用过,也不知道是否正常。
NFC芯片有两个,一个为主控芯片(U5301_RF),另一个为副控芯片(U5302_RF)。一般都是先排除主控芯片问题,后排除副控芯片问题。
实际维修中遇到摔过的机器CPU到NFC的信号线容易断线,NFC的焊盘也容易掉点。所以拆下NFC主控U5301_RF,发现其焊盘没有掉点。接着用万用表测其焊盘通往CPU的数据线对地二极体值。测量U5301_RF的焊盘阻值也正常,怀疑NFC主控芯片U5301_RF损坏,直接更换一个装上去还是一样刷机报未知错误(56)。摔过的报未知错误(56),测量NFC通往CPU的几条数据线对地二极体值正常,基本也能排除CPU虚焊的问题。
接着拆下NFC副控芯片U5302_RF,发现问题了。
NFC副控芯片U5302_RF焊盘掉了三个点。其中两个是主供电的点,一个是接地的点。飞线把掉点的线连接好,装上NFC副控芯片U5302_RF后,刷机顺利通过,故障到此修复。此案例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