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Lenovo C305维修

楼主(2019-01-10):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一体机C305加电无显,此款机器有一通病就是COMS电池没电导致,更换后自检报错 如图

报错1806,板子后面4个USB口有一个用不了,而且在BIOS里面很卡,进系统也比较慢,之前维修过,所以直接上BGA加焊南桥(推动一下)故障全部修复。

网友:
这机器也够老的了,不过一体机还是可以要上价格的

网友A:
这个机器貌似还有个通病开机显示H,也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貌似还有个通病开机显示H,也是南桥问题

。。。你说的应该是联想B305的通病

网友:
技术好,真心不错,学习了!

网友B:
BGA加焊南桥(推动一下)故障全部修复。

是南桥虚焊?

网友:
这么老的机子 能收多少钱

网友C:
楼主经验丰富,是我学习的榜样,桥虚汗就是这些表现,真的被你说的淋漓尽致了,我还在学习桥植球中,想买个BGA植球台,正在研究无钢网吹球如何不沾

网友(点评):
我有个迅维买的,一次也没用 就放哪里了 便宜给你 要的话加 VX 15966950909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经验丰富,是我学习的榜样,桥虚汗就是这些表现,真的被你说的淋漓尽致了,我还在学习桥植球中,想买个 ...

相互学习,再接再厉 。 迅维出来的学员也不是吃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GA加焊南桥(推动一下)故障全部修复。

是南桥虚焊?

是的 此款机器南桥虚焊已是通病 还有就是报错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

网友:
BIOS电池没电外加南桥虚焊  不过这种老机器就烦的就是试机卡的要命搞不懂使用的人耐性是有多好。。

网友:
确实一般脾气急的人估计用不了 反应不是一般的慢

网友:
这机器电池问题挺多,这个现象还是第一次见,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