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 PluLs硬盘PCB大面积掉点

楼主(2019-01-10):
iPhone 6 PluLs硬盘PCB大面积掉点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故障为:扩容时把硬盘撬掉了四分之三的焊点,飞好线后刷机, iTunes上报错4005,屏幕显示白苹果。

维修过程:拿到主板时,是没装硬盘的,PCB上满满的都是飞的焊点,且涂了绿油。

简单观察了下外观后,拿起万用表,先把所有焊点的二极体值测量一遍,发现都有值。不过,认真对了下平时维修时记录下来的二极体值参考值,还是发现了问题:G5点正常应该是700多,J5正常是500左右(注意:不同品牌的万用表有所不同)。而这片板的两个焊点都是700多,居然是一样的,估计是飞错线了。

小心地刮开绿油,发现底下有一条线和一个过孔点,测了下线的二极体值为700多,过孔点的二极体值为500左右,这下,完全可以确定是客户飞错线了。
重新飞好线,打好绿油,再测J5点二极体值已经是500了。为了防止还有问题,再把所有硬盘的焊点都测了下,在显微镜下打值,耗时将近一刻钟,但还是有用的,又找到两个飞错线的,一一补好。
装上硬盘后,再次刷机,还是显示白苹果,不出进度条,但是明显认到硬盘了。因为,刷机过程中如果没认到硬盘是需要等一分多钟后才会显示白苹果的,认到硬盘是几秒钟就出现白苹果了。怀疑是CPU虚焊或板层断线了,考虑到整机稳定性,跟客户商量后,最终搬板维修,顺利修复。此案例仅供参考

网友:
        能搬板,说明手工很是历害了

网友:
这个补点好丑

网友:
搬板,我还差得远

网友:
扩容的手工真差

网友:
这电话修的修自行车出身吗

网友:
这扩容技术可以

网友:
有时候搬板还没有维修二修机可怕

网友:
扩容的那位老兄是不是喝高了干的活 大力出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