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0 解开机密码

楼主(2019-01-10):
最近接到一台联想E460的机器,来时机器有开机密码 ,客户想解除掉开机密码,本来以为很简单的。。没想到最后费了很多周折。接到机器后  我先从论坛下载了一个原厂的BIOS刷进去,本来以为可以搞定的,结果开机密码还在。。咨询了好几个维修同行,他们都说密码存在开机芯片8586E里边,可是我也没有能刷8586E的编程器啊,  问了问 809 好像大约800块,,还有个便宜的叫PEB-1转接板 可以放到809F上使用。价格还可以200元以内,我就买了一个,等了几天买回来以后 按照说明 设置线序,各种方式 都试了,可能是我哪里搞的不对,最后也没刷成功。我咨询了爱修网的技术,最后就把芯片从主板上拆下来了。拆下来 焊接到转接板上  正常读取没问题。但是擦除时 怎么也擦除不了。。。最后不擦除  直接指定文件刷。刷完在校验时  校验错误  我焊接到主板上  机器直接不加电了,,没办法又从别的主板上拆了一个8586E的芯片,焊接到转接板上  这个芯片可以擦除 可以刷写。刷完以后 我焊接到主板上  机器可以开机了 也可以显示  也没有密码了。但是开机出了两个报错  0188 0189 好像是主板UIDD信息错误引起的,我看了下论坛 说是刷的原厂BIOS 里边没有机器序列号才报错的。。现在机器开机报错0188 0189  但是不用按任何键 直接就可以进系统   也不影响使用,找了联想维修站的朋友 尝试把机器的序列号刷进去    也没有成功   目前机器只修复到这种程度,有技术好的来指点下把。。怎么能把这个报错 搞掉。。实在没办法  只能就这么给客户使用了。

 会员743745100鑫豆2023-12-5 11:02

post_deleted

网友:
淘宝上不是有刷好程序的Ec吗

网友:
我换Ec都是淘宝买的带程序的

网友:
兄弟  你这直接找个没密码的8586E芯片   直接换上去 不就得了      何必这么麻烦呢

网友:
直接买个剪板的EC不行么?这样好像很麻烦。

网友:
换个拆机EC 不可以吗

网友:
买个剪版                合适点

网友A:
这个UUID 序列号问题,不知道服务站是怎么刷进去的,我上次的E560修好后也有这个UUID报错,尝试了各种方法,没搞好这个UUID序列号问题,后来让客户就这样用,就是开机报错,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
原机EC里面有机子UUID,改到你的EC程序里试试

网友:
UUID可以用程序刷掉的

网友:
uuid怎么改啊求指点

网友:
E460和E560确定不好搞,EC程序好像能破坏芯片,我刷E560刷坏了4个芯片,只有一个程序写上后和你的一样,开机报错,客户不同意,我找了块E460的料板拆了个EC换上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UUID 序列号问题,不知道服务站是怎么刷进去的,我上次的E560修好后也有这个UUID报错,尝试了各种方法 ...

应该是凭借备份bios修改官网的bios程序,hp机器bios程序里面,有这种序列号,需要改动2到3个地方;联想估计也是,方法待论坛软件高手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密码不能用pe破?

哥哥,这是BIoS密码,不是开机密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电也不行吗?

你赢了

网友:
这样解好像很麻烦,收费怎么算

网友:
买个剪版   .合适点应该没那么麻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密码,直接刷BIOS就可以了~~~~~~~~~~~

刷bios好?你确定think刷bios可以好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修好刷BIOS 换剪板EC密码没有了开机报错,用户现在还在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密码,直接刷BIOS就可以了~~~~~~~~~~~

扯淡!你会不会修电脑啊

网友:
如果用软件刷不掉那个UUID,只能从料板上拆个EC换上去了来的快,机器背后有那个SN号跟PN号刷的时候能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密码,直接刷BIOS就可以了~~~~~~~~~~~

你以为都刷BIOS就能好的?文章认真看了没有?

网友:
换个拆机EC 可以。。。。。。。。。。。。。。。。。

网友:
记得以后要备份原机程序啊,特别是新机。游戏本的BIOS一定要备份好,不然丢失原机ME,DMI信息。主板就废了

网友:
首先对您的遭遇表示同情,维修就是费时费力不讨好

网友:
关键很多剪板EC买来都不能用或者不对啊

网友:
这个是TPM技术,新的技术,密码和校验在不同芯片上。除非都一起换新的,否则就是这样。我试过T450也是这样的,能去掉但是报错无法继续进入系统使用。然后这个报错肯定不是UUID问题

网友:
有些密码是存在于EC或者密码芯片当中,Thinkpad居多存在于EC与密码芯片

网友:
                   我去这么麻烦      要我直接不搞了

网友:
我找联想维修站的朋友尝试把机器的各种原机号写进去,把SN号添进去了。原来是报错0188 0189  不用按任何键 直接进系统,让他们一刷 现在只报0189了  0188不报错了。但是需要按ESC才可以进系统。。我又把EC拆下来了。重新刷了一个芯片  焊接到上面去。。现在还是开机报错0188 0189 但是不妨碍使用   按开关后  显示后 报错  然后自己进系统  目前只能这样了

网友:
减板的省事些。。。。。。。。。。。。。。

网友:
联想的这个系列还蛮多坑的,搞简单点不好吗?以前也是有个专门的密码芯片,烦人的很

网友:
联想不是一直是写在一个加密芯片里面

网友:
专业联想解密 ,解报错 QQ 2251084615

网友:
网上 买      个   换上 就好了

网友C:
解密码,直接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UUID可以在DOS里刷,售后有刷UUID的批处理

网友:
这个开机密码存在EC程序里啊?

网友:
买个剪板的EC干上去

网友:
你这直接找个没密码的8586E芯片   直接换上去 不就得了      何必这么麻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