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09F读写苹果码片资料

楼主(2019-01-10):
  在电脑显示器维修从业人员中,应该很多人都知道RT809F这个编程器,样子嘛就长下面这样。

  用过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编程器小巧功能强大,价格便宜。这两天经过反复的测试,写一个帖子出来分享一下用RT809F读写苹果主板码片资料的心得。
  在实际的测试中发现不是每一个批次的RT809F的编程器都可以用通用转接座直接读写,先说一下读写方法,后面再说那些批次的用通用转接座读写会弹错,通用转接座读写报错的解决方法。
  以果6逻辑码片为例讲解,其它机型一样。
  连接方法如下图:

  接好后打开809F软件,点智能识别,可直接识别出芯片的型号(如不能正常识别,请检查飞线有没有连接好,时钟数据线有没有接反),自动识别出芯片型号有两种,一种是24_08与24_08_1.8V,双击24_08_1.8V。

  点击读取,0.241秒读出码片资料。

读取完成后自动会弹出保存窗口,选中你要保存的位置及文件名点保存即可。

  要写入时点击打开,找到你要写入的资料文件点击打开即可(或者把要写入的资料直接拖入编程器窗口也行)。

  打开后点击写入,写入完成后会自动进行校验,校验成功即可。

  以上就是用RT809F来读写码片资料的过程,上面说了809F批次不同读写会报错,共用了SN2017开头、SN2016开头与SN2015开头的3种不同批次的RT809F编程器进行了测试,只有SN2017开头的用通用转接座直接读写不会报错,见下图:

  SN2016开头与SN2015开头的用通用转接座点击读取时都会出错,提示芯片8脚接触不良,出现这种情况点击忽略后也可以读出来,且与正常读取的数据一致。

后话:
  如果是RT809F老批次且有强迫症受不了弹错窗口的,可买一个3V转1.8V供电的连接座。如下图,只需要把1117及两个电容装上去即可。然后再芯片焊盘位置把5、8脚与对面的脚位用线连起来,实测SN2016开头与SN2015批次的直接读写是不会报错。

  RT809F工程师测试从8脚串两个二极管后飞线直接读写是正常,通用转接座8脚直接飞线到码片1.8V供电连接点上直接读写也是正常的。
  我用PR01000S读出的文件和RT809F读出的文件用WINHEX进行对比是一样的。
  第一个文件是PR01000S读出的,后面三个是用RT809F读出来的,第二个是提示8脚出错忽略后读出,第三个型号选的是24_08,第四个是用3V电压转换板读出来的。

  至于RT809F工程师说的从8脚串两个二极管再飞线没有进行测试,从通用座8脚直接飞线到码片1.8V连接点读出来的数据与PR01000S读出的用WINHEX进行对比文件是一样的,因为编程器8脚是3V电压,而码片是1.8V供电,读出来后写进去有没有问题没有进行实际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ch314就可以读吧一个编程器才十几块~~~~~~~~~~~~

ch314可以读写5到8代,逻辑基带码片4-6。

网友:
以前上课的时候就讨论过 这种可能性 没想到被你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ch314就可以读吧一个编程器才十几块~~~~~~~~~~~~

CH314速度没这个快,这个功能强大啊,电脑主板、笔记本的BIOS,液晶显示器,液晶电视,电磁炉都可以读写。

网友:
真牛掰啊,好好学习了

网友(点评):
电脑维修工程师们可以省一笔钱了

网友:
这个精华啊

网友:
哟不得了会搞老火

网友:
浓缩的都是精华,像修苹果笔记本主板一样飞线读出主板上BIOS芯片资料,想不到在手机上也能实现这个功能读取码片资料,这样一来,又省去了手机维修人员一笔不小的开支了,不用买码片测试架了。

网友:
厉害,苹果码片都可以直接读写了,节省了不少的花费和时间

网友C:
请问手机感光,液晶 这些可以用它来搞吗!

网友:
这个帖子有水平了

网友:
逻辑码片 和基带码片都能读写吗?

网友:
不明觉历啊 没用过这东西,好好用的样子

网友:
厉害不过还没有试过先收下了额...

网友:
我万哥还是厉害~666~

网友:
高手啊,厉害了,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手机感光,液晶 这些可以用它来搞吗!

   液晶的是可以的。

网友:
万老师牛,r809h可以嘛?

网友:
在手机上也能实现这个功能读取码片资料,这样一来,又省去了手机维修人员一笔不小的开支了,不用买码片测试架了。

网友:
希尔特贵而且落后了,minipro也搞不了象EC就些芯片,感觉RT809H的不错。

网友:
是显卡短路了么 那应该换显卡阿

网友:
809F用几年了一直不知道还能这样玩  有空试试  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
学习了大致都是这种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这是把手机的硬盘拆下来再连线到硬盘芯片的数据和时钟的点上吗?还是飞线到主板的焊点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314速度没这个快,这个功能强大啊,电脑主板、笔记本的BIOS,液晶显示器,液晶电视,电磁炉都可以读写 ...

对价格也没这个贵啊!!!!!!!!!!!!!!!!!!!!

网友:
这个编程器很强大 其它东西包括家电都有修,就是没研究手机,很佩服修手机的大神们!

网友(2019-02-11):
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是这么读的,不然我都不懂是怎么样读的。

网友:
万万厉害了,很实用的帖子

网友:
看这个看得我有点头疼,功力不够。。。。。。。。。。。。。

网友:
果然是大神,只是这样是不是麻烦一点了

网友:
万哥还是厉害

网友:
牛人啊  都没想到还能这样搞  就是麻烦了  我买的万隆的读写器  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