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报错2100

楼主(2019-01-10):
入手一机器E450版号NM-A211,算不上同行的同行说认不到硬盘,换的新硬盘看看是不是设置问题。心想上次一台E450上电源电池不开机放半个月不知道从哪下手这回可以研究下了。两台E450拆出板来,先修2100报错,论坛上看看有没通病,都说要原厂BIOS。那就刷吧。,刷了俩。。。。不行。对调BIOS,开机慢还不行!想想BIOS应该没问题,丢一边看看另一台。。故障:用电池不开机,电源一切正常,开机后插电池再拔电源,电池可放电,重启就不行。单独上电池测无3、5V,按开关后3V只有1.7V ,5V没有。。。。。用正常触发的机器接电池一测也没3/5V。这才晓得单独接电池3、5V是在按开关后出来的。。断开后级还是没3/5V,测按开关后开启有3.3.。。记得之前示波器测过滤波电容呀,待机芯片也换过。抱着试一试换滤波电容,冷却后开机没反应,放电再开。一切正常了。
拿起报错的板子,再逛逛轮坛。。。有人说2100报错换硬盘滤波电容好的,一看板上就一个,换了先。硬盘接口查个遍,两块板对着一通查没发现问题,心想不会CPU挂了吧。。图纸转到桥的SATA模块,无意中看到补偿,偏置信号,想起这信号也会不认硬盘,就测一测。发现LC5一边1.05V一边0.2V。断电,上万用表一响,心里那个心碎。两端通的。测一下好板两端1.05V,先换了再说吧。。。。。。。。。。然后就结束了!自此E450维修结束!
没认证也不知道帖子发哪了。。。截图不晓得看的到不。随缘吧!
第一台机:+1.05VS_PSATA3PLL这信号没有导致2100报错
第二台机:用电源一切正常,接电池不开机,先接电源后接电池进系统可充电,关机后不充电。。。。。单独上电池不开机换3、5V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