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戴尔Dell一体机2205电压正常不跑码换北桥后报警6声求救

楼主(2019-01-10):
大神们  这戴尔一体机 来时电压正常 不跑码 换了北桥后跑马了但是电流上到2.8左右报警6声 拔掉独立显卡也报警6声 插显卡也一样  拔掉显卡后把屏线从LVDS_MAM插到LVDS_UMR也不行 还是报警 bios刷过基地下载的7到8个了 依然报警  可是拔掉独显后屏线插另一个插口是不是需要主板上跳线我找到3个跳线  好像不是跳屏的,内存拔掉开机报警两声  感觉应该也不是内存问题  而且内存也换过好几根! 独立显卡也上BGA加焊过了。这机子没图纸 棘手啊 各位有经验的大佬给个思路 谢啦

网友A:
先别装显卡板 试 插uma上 6声估计是没换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别装显卡板 试 插uma上 6声估计是没换好

没换好的可能性比较不符合常理的 因为我换过四次北桥  换过四个北桥

网友B:
看焊盘掉点没  有可能掉引起 还要查显卡条件

网友C:
判断下是否亮机?看大小写灯是否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焊盘掉点没  有可能掉引起 还要查显卡条件

好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判断下是否亮机?看大小写灯是否有反应

报警还没进系统的   键盘灯没反应的

网友:
再换北桥 试试,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