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板换过蓝牙天线后开机正常,进去界面黑屏

楼主(2019-01-10):
我给,iPad mini3换过一套蓝牙天线后,出现了奇怪的问题。平板开机一切正常,开完机后我还没有看到界面它就黑屏了。长按电源键进入关机状态屏幕又能亮起来。连接电脑充电都是正常的。  各位维修大师这什么情况?

网友:
先用排除法, 我把蓝牙天线和喇叭都拆下来了
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
没接home 键正常的

网友A:
对,没装触摸home键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没装触摸home键就是这样

装上home键后,开机也是黑屏,当时能用home唤醒屏幕, 却不能熄屏了,按电源键也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