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70T-UD3P主板复位灯闪

楼主(2019-01-10):
技嘉GA-MA770T-UD3P主板复位灯闪,查CPU电压偏低,0.8V,

ISL6324A连接6609的7脚,有两个6609,ISL6324A的两个PWM电压不同,一个0.4V 一个0.6V

查ISL6324A的VID5引脚5.1V,不正常,FB和COMP脚电压也高,4.1V,有个问题,这个 VID5引脚电压怎么这么高

网友:
SL6324A连接6609的7脚,有两个6609,ISL6324A的两个PWM电压不同,一个0.4V 一个0.6V  查ISL6324A的VID5引脚5.1V,不正常,FB和COMP脚电压也高,4.1V,有个问题,这个 VID5引脚电压怎么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