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块映泰的h77主板

楼主(2019-01-10):
症状为不触发,查到rsmrst的电压为0,这是通过一个电阻用3vsb去上拉的。测得这个电阻的一端为3.3V,连接IO的另外一段为0,测得电阻为10K,感觉应该也是正常的,我换了一个6.8k的,测得一端电压还是为0,不管了,直接去掉电阻直连,正常跑码点亮。烤鸡2小时都正常。我想问这个上拉电阻去掉直接难道没有关系吗?

网友:
现在能正常重启吗.......................

网友:
太高深的东西不懂,帮你顶起来让高手帮你解答吧

网友:
近期修过映泰的H61几块 都是BIOS问题

网友A:
没用1k的代换试过吗  直连有安全隐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1k的代换试过吗  直连有安全隐患吧

就是不知道有什么安全隐患?知道的人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
看IO端有没有连接其它电容,如果有可能是电容拉低了,如果没有电容可能是IO内部问题。直接3.3应该是没被拉低所以可以正常触发了。烤了两小时没问题应该没有,只不过是3.3的电流有点大而已不会出现供电不足就没问题。

网友:
直连什么安全隐患?为何不查出故障根源?

网友:
技嘉的是用1K电阻上啦的。。。在技嘉主板中这个3V电压是从1085转换过来的,电流可能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