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LCD-60LX531A图像异常

楼主(2019-01-10):
      机器更换背光后,第一次开机左半屏完全显示不正常,怀疑是屏线没装好,于是把这边的屏线拆下来重新装上去,能显示了,但是左半屏的右边(大约全屏的四分之一)的部位有异常,当时电视机是在“电视”的输入模式,没有接天线信号,满屏雪花点,出故障部位出现异常的浅红色,在闪烁,时有时无。

      当时以为是屏线脏污或者没装好接触不良,于是又把排线拆下来用除锈笔擦干净,再装上去,该部位就一直不正常了,把左右2条排线对调无效,按压出故障这边的排线两端故障无变化。

      请教各位师傅,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没换背光之前什么样?看着像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换背光之前什么样?看着像逻辑板的问题

接修时电视机是不能开机的,通电后绿灯闪几秒后熄灭,判断是主板保护了,解锁去保护后能开机了,用强光手电照屏幕,满屏有雪花噪波点,以为屏幕是好的,换背光后就出现上面描述的故障了。

网友B:
重点查下第二条屏线,和屏线相连的逻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查下第二条屏线,和屏线相连的逻辑板

左右两边的屏线对调过没用,拆掉左边的排线,屏幕左边全白,拆掉右边的排线,屏幕右边全白。不知道问题出在液晶屏还是逻辑板

网友:
这好像屏挂了

网友:
逻辑板排线或屏排线  一个运气不好  就废了

网友:
屏cof坏了

网友:
想买块逻辑板来试试………………………………

网友C:
cof问题,屏的问题,不是逻辑板 。

网友:
引用 网友C:
cof问题,屏的问题,不是逻辑板 。

有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