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时不时黑屏,但能操作。求大神说下咋回事?

楼主(2019-01-10):
时不时黑屏,打着手电筒能看到屏幕里的东西,就像是背光灯不亮了,换了2个原装屏幕还是发生这样的问题,有时候1天4  5回有时候1天1  2回  有时候全天都没问题。这啥情况。大神说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A:
那就不是屏幕的问题了,应该是主板上的问题了

网友:
背光芯片坏了

网友:
大神,那这个东西好换不?为啥没全部黑屏呢?时好时坏的,能修吗?修一下多少钱?谢谢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是屏幕的问题了,应该是主板上的问题了

谢谢大神,还划得来能修吗?修一下多少钱?

网友:
背光IC...更换一下就行了....没风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还划得来能修吗?修一下多少钱?

我不是大神,肯定有修我价值,小问题,只是我搞不定,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拿起风枪,干

网友:
你描述的是阴阳屏,也就是背光供电不正常造成,听你说时好时坏,断定与背光ic无关,而是显示座子上方17-25v背光连接显示座的电感击穿,直接短接电感就行了,你要确定是不是背光ic故障很简单,主板上电池不用开机,查显示座背光输出是否有3.6-4v电压,有的话背光ic基本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