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手机如何不放电池开机?

楼主(2019-01-10):
手机装了个时钟APP,当成时钟,所以不想放电池,一直插电。请教各位老师,该如何解决?有什么解决方案?

网友:
接两根线出来,注意降压

网友:
网上买个4V直流供电头

网友:
如果苹果手机的话可能没什么好办法  因为他还有一个电池检测没有的话会不定时重启,可以不充电芯片下面拉个3V供电用来代替电池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