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V5-471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9-01-11):
v5-471 大版号:11309-2 ,进水,拆机水还在未有腐蚀现象,清理测量无大短。上电触发0.3A 1~2秒左右掉电!插不插内存都一样,这个电流掉电缺电压90%。好在有1~2秒时间测量电压!结果确实是少电压,pl4601的1.5V内存电压为0。查电路图测量rt8027条件6、14、15脚都是5V-S5供电但是15脚电压没有。

pr4605虽然标不要添加,也应该是有印刷的,在8207旁边 有4604 4606以及其他标号,推断应该正确,翻面果真发现标号pr4605

目测无法确定,上电子放大镜果然烧断了!
焊接后,加电触发电流跑到了0.7
测量pl4601输出1.5正常,插内存显示正常装机收工!

网友:
不错,加电掉电一般都是缺电压所致,就是内存供电缺失导致没有输出内存电压,进水烧的

网友A:
总的来说就是进水腐蚀 烧掉了个电阻。。不过楼主这可调电源线比较NB

网友:
加电掉电的缺电还是比较的多,修起来还是挺容易找到问题根源的

网友B:
楼主这个是不是可调电源是不是用家用铜线改的啊

网友:
这是细活  干起来 急不得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以后遇到注意点

网友:
修起来还是挺容易找到问题根源的修起来还是挺容易找到问题根源的

网友:
在8207旁边 有4604 4606以及其他标号,推断应该正确,翻面果真发现标号pr4605坏了,厉害,电阻坏了都查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是不是可调电源是不是用家用铜线改的啊

对 这个是烧鸡的时候用的 另一条找不到了 直接就用它夹住插头用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的来说就是进水腐蚀 烧掉了个电阻。。不过楼主这可调电源线比较NB

嗯烧断线了。那个电阻图纸上标的不用添加,板子上只有标号,实际是直连的,烧断了!线是烧鸡用的线,另一跳线找费劲 直接就夹住插头用了 !

网友:
貌似键盘也坏了

网友:
                       进水的好修

网友:
键盘好用,密码框里实验了,没问题

网友C:
加电掉电缺电压,这样捡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电掉电缺电压,这样捡钱了

算是比较容易的 捡钱谈不上 通病的相对容易些,这个毕竟还得查图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