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HP EliteBook 840 G3 bios和解锁MPM后修改SN

楼主(2019-01-11):
HP 840 G3 版号:6050A2892401-MB-A01集成 有俩个BIOS一个是解锁MPM的BIOS可以进系统修改序列号,一个未解锁的刷了不会报错不会出现红字,第一次开机要重启几次会久一点。
上传的BIOS已经修改过ME.

840 G3-Lockmpm.7z

840 G3-UnLockmpm.7z

已解锁MPM也就是开机出现红字工程模式

修改序列号工具

网友A:
这个软件是只能用这一款机器吗 还是也支持别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是只能用这一款机器吗 还是也支持别的机器

HP商务机都支持

网友B:
楼主你发的BIOS可以用 ?不需要自己合成了 ? 话说6代的HP商务机ME还没出来 每次刷都要自己读取原机ME  你这个可以直接用?

网友C:
支持修改商务机如:810 G2, 810 G3 .650 G2 840 G3...必须先开启UnlockMP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发的BIOS可以用 ?不需要自己合成了 ? 话说6代的HP商务机ME还没出来 每次刷都要自己读取原机ME  你 ...

上传的BIOS是已经修改过ME版本的,不会出现开机显示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修改商务机如:810 G2, 810 G3 .650 G2 840 G3...必须先开启UnlockMPM

怎么开启UNLOCKMPM

网友C:
UUID必须全是FF,把FSMC.BIN拷贝到FAT32格式的U盘目录里面然后改成SMC.bin.关闭电源然后按WINDOWS建+向上箭头键和向下箭头键加电源键适合2011-2014生产的机器。注:只在810 G3机器上测试开启过UnlockMPM,其他机器不知

837 Bytes, 下载次数: 6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UID必须全是FF,把FSMC.BIN拷贝到FAT32格式的U盘目录里面然后改成SMC.bin.关闭电源然后按WINDOWS建+向上 ...

开启了UNLOCKMPM 所有的资料就都没了呗 UUID全F  可以自己用WINHEX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开启了UNLOCKMPM 所有的资料就都没了呗 UUID全F  可以自己用WINHEX改

我有几种不能写的 我也想试试看能不能开启解锁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几种不能写的 我也想试试看能不能开启解锁模式

是什么型号机器来的,我一般是用winhex修改BIOS

网友D(2020-01-14):
机子主板坏了,从淘宝换了一块,看标签说是从HP换出来的。但机器没有SKU Number,也没有Serial Number,要怎么自己写进去。开机要按F1

网友:
惠普的机器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子主板坏了,从淘宝换了一块,看标签说是从HP换出来的。但机器没有SKU Number,也没有Serial Number,要怎 ...

要解锁了MPM才可以在WIN系统里面刷SN,如图片1显示的那段红字就是解锁了Unlock MPM

网友:
我趴国外的帖子,把400G1 DM的 ME固件阉割了。目的是上至强CPU,光换(或叫升级)CPU微码不起作用。

想着把阉割了的ME用UEFI TOOL 替换原来的,提示容量发生错误。无法保存。

操作过程见链接:http://www.smxdiy.com/thread-1297-1-7.html

网友(2020-03-05):
好复杂啊  看不懂

网友:
好难!   感谢分享了!谢谢!

网友:
新款惠普的机器都是这样?????。

网友:
帅哥,你电话多少?请教你个问题。

网友(2020-04-08):
解锁的程序没问题。谢谢楼主不知道楼主这种程序怎么弄到的?

网友(2021-01-26):
这个主板的2个bios芯片是在纽扣电池旁边的两个吗?

网友(2021-12-24):
下载一个试试看

网友(2022-01-24):
上传的BIOS是已经修改过ME版本的,不会出现开机显示慢

网友(2022-03-18):
我是 HP 880 G3 大机箱 行吗

网友(2022-05-01):
程序不错,刷着玩玩。

网友(2022-07-01):
HP系列笔记本在维修过程中,往往会进行刷新BIOS或更换主板,我们在刷新BIOS或更换主板后,有些机器会出现机型号、产品号和序列号,甚至网卡MAC地址丢失的情况;出现此类故障后,机器会运行不正常或相应程序无法安装;解决的办法就是重写相应数据,这里就需要使用HP的DMI专用工具-HP DMI SLP(NbDmiFit)。

本站收集了一些版本的hp DMI工具,某些版本不正确(信息有限,缺少自述文件等)对于一些笔记本电脑,有些需要更老一点版本的,有些需要新版本的,这里收集了很多版本,本工具需要在dos中使用。

要解锁mpm,你必须把位于“WNDMIFIT”文件夹中的FSMC.bin文件复制到fat32格式的usb密钥并将其重命名为SMC.bin,将usb密钥插入要解锁的机器,按住窗口键+箭头UP键+箭头DOWN键同时打开系统,看到蓝色HP徽标后释放键,如果SMC被重置,您将在屏幕上看到一条消息“SMC命令处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