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7摔过后,屏幕触摸不灵乱蹦

楼主(2019-01-11):
一台小七,摔过后屏幕不显示,换总成,发现右侧有时不灵,并伴随触摸乱跳。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大神,排除屏幕问题,已经换了屏试过了。

网友:
应该还是屏幕不匹配,换非原装屏就会出问题

网友:
你看下原来那块屏上的编号跟你新换的屏一样吗?如果一样就是主板的问题,如果不一样就换编号一样的

网友:
乱跳就不正常的 在测试一下屏幕了

网友(2019-02-13):
7代触摸ic在屏上,既然能触摸还是屏幕的问题。换的版本不对。仔细看下版本吧。

网友:
是不是触摸芯片空焊,有些地方掉点了

网友:
在换块试试。,    排除好

在考虑其他的213213213564646468496874

网友:
先要换屏幕,再动主板,不然问题会扩大

网友:
先换屏测试一下 不行再修还触摸ic。。。。。。。

网友:
是不是触摸芯片还有什么问题,摔的程度太厉害,有可能

网友:
原装还是组装

网友:
真的排除,确定排除屏了?

网友:
7代触摸ic在屏上,既然能触摸还是屏幕的问题。换的版本不对。仔细看下版本吧

网友:
7代好像不区分屏幕 最简单的换一个组装屏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