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知道BQ737和727可以代换么

楼主(2019-01-11):
如题,修道一个K29的机器不开机,现在测ACIN#没有电压应该是被EC或者充电芯片拉低了,现在充电芯片条件正常,不出ACIN不给电池充电,现在手头就一个727请问能不能跟737代还啊

网友:
BQ727和BQ737,可以代换的,我都代换过很多了,你可以看看图纸引脚定义,很多机器的图纸上写的是BQ737,但是实物上装的是BQ727,

网友:
可以,论坛上也有好多成功案例

网友A:
AC_IN#低电平有效 ,在迅维学的给回老师了?

网友:
论坛上看到有人代换成功过 但具体没有试过  图纸上看是差不多的

网友:
                     买个一样的   不就完了

网友:
看看PDF对比下脚位不就知道了,好像可以代换,但是外围电路要改下

网友:
看看图纸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记得这两个芯片是可以代换的,你可以搜下论坛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_IN#低电平有效 ,在迅维学的给回老师了?

低电平有效也分机器的好吧- -好的过完年就不干了- -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你发帖前没搜索过论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