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里检测主板温度高

楼主(2019-01-11):
一块华硕P8B75-M LX PLUS主板  能开机  BIOS里检测主板温度红字  ,这个是什么问题、、、?  没点位  这板子的温控在哪、。 一般是个什么零件

网友:
论坛里就有案例和点位了,自己搜索一下

网友:
自己看图吧

网友:
刷blos试了吗

网友:
这个是12V 5V高  我的是bios里MB温度高

网友:
IO 55脚电压多少,还有54脚参照电压? 参考电压经电阻分压就是55脚电压。上面的截图里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