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天s710的电源 5vsb集成炸毁 求型号

楼主(2019-01-11):
联想扬天s710一体机   电源型号:ps-2181-01 .  5vsb集成块炸毁 有修过的哥哥们知道这个ic的型号吗

网友A:
8脚电源芯片有很多型号,只有把外围电路画出来就不难分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8脚电源芯片有很多型号,只有把外围电路画出来就不难分析了。

TNY277PN,上面那个图标,跟你炸毁的芯片图案,可以对上号。
————————————————————————
搜索过程如下:
搜联想S710 待机5VSB,无果。百度就2张文章,没有拆机图。
看到电源贴标是LITEON,就搜LITEON试。
试了很多关键字,用这几个字时,搜出来了

点开第3个帖子,
看到一篇文章,数码之家的拆机帖子。
因为没有注册,看不到图片。但看到了几个关键字。

淘宝直接搜TNY277PN,图片如下:

跟你炸毁的芯片,图案一脚一模一样。
我百分百断定,应该就是TNY277PN
搜索技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