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驱动板BL直接5V供电飞过去可以吗?

楼主(2019-01-11):
一台19寸宽屏,驱动板,电源板都烧糊了,准备改一套通用的上去测一下屏烧了没有,手上只有前面的技术留下来的12V5V通用电源板,通用驱动板,通用四灯电源板,通用电源板上没有BL,ADJ等信号,直接把通用电源板上的5V飞到驱动板BL上可以吗?

网友:
bl是什么信号,貌似不重要吧接开启亮度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但很亮,接10k电阻好点

网友:
bl应该是背光开启吧,是mcu送到高压板上的

网友:
关机之后继续亮啊,跑一下驱动板那边

网友:
通用电源板上没有BL,ADJ等信号,这个是驱动板过来的。你在电源板上找他作什么。有也是在驱动板转接过来的。但是这个EN信号可以用5V代替。但是你这样接是常亮。还是要在驱动板上找出来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