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28E-xx-AXA和8528E-XX-FXS通用吗?不带程序

楼主(2019-01-11):
ASUS  X750DP
EC烧了,原机是8528E-1424-AXA,只找到一个8528E-1653-FXS,
装上通电自动触发0.2-0.1-0.030不动,按开关无反应
是不是这两个不通用啊,应该是不带程序的

网友:
3V没有,EC可能是通用,但等待坛友验证,我去修3V

网友A:
                  买一个一样的   不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一样的   不就完了

费时间,已经买了,FXS装上通下电拔掉,再量3V线性就0050,过一会儿再量就又400多,似乎不通用,反正EC待机芯片都定了

网友:
买一个一样的 就可以了撒············

网友:
EC好像都不能通用的吧,没有EC的数据手册,很难判断。最好是订原芯片

网友B:
我有一块750dp的板,也是换ec,店家有说带程序,又有说不带程序的,我下载了pdf没看到有程序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750dp的板,也是换ec,店家有说带程序,又有说不带程序的,我下载了pdf没看到有程序有关

这个不带程序的,我的线性3V出来个4,6V,烧了一串了,偏偏我直接3V线性到后边直接断开,换芯片也换了几个,全都是,5V也4.6左右,没连锡,头疼

网友:
这么惨  线性是维修电源?这块板的待机电压因该是51225控制的吧  EC只是提供开启VUSU_ON 1.5V

网友:
感觉是32.768的晶振挂了

网友(2020-07-28):
百分百不带程序的    放心换    这两个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