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5 EC自带程序

楼主(2019-01-11):
品牌:联想
型号:E475
板号:nm-a861
故障:用电池报键盘,触摸板错,实际上也不能用。电源没问题。
解决方法:1电源能用,电池不能用,不插键盘和触摸板也报错,排除键盘和触摸板的问题。
                2刷BIOS,uc8m2无果
                3找码片找到EC外挂一128KB的程序芯片,刷了无果,拔掉外挂程序也能正常开机点亮,看来于此无关。
                4换TI8586E,直接不开机了。
总结:写了这么多其实就想说IT8586E自带程序,换了会不开机的。外挂的程序坏不会造成不开机。
求:E475的IT8586E自带的程序。

网友:
IT8586 ,肯定自带程序的啊,跟KB9012一样

网友:
                      这个也带吗

网友:
我这也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外接键盘还会串键报嘟嘟嘟的声音

网友:
IT8586E 本来就是带程序的

网友:
it8580都带了,更何况it8586

网友:
官网可以提取出来

网友:
买个剪板的还好过,拆腾半天还不一天能弄得好。

网友:
官网分离的EC看看对不对

47.74 K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6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要是 我们小白 只能上万能的套宝  送钱咯  EC程序不会刷  那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