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Latitude 3480 16852-1大短,来个判断下CPU到底有没挂?

楼主(2019-01-11):
(图片)

网友:
烧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烧了,u发烫,确定一下。。。

网友:
                          不一定吧    检测下

网友:
测一下CPU电感对地值,或者烧机摸摸CPU核心是否烫手

网友:
应该是挂了

网友A:
把CPU取下来,再烧一下就确定了,还有看看CPU的供电MOS管有没短路的

网友:
楼主这是上管击穿了吧,CPU不一定挂的。换掉上管看看咯。

网友:
挂了                       估计是挂了

网友:
十有八九CPU已经挂了要么能显示也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CPU取下来,再烧一下就确定了,还有看看CPU的供电MOS管有没短路的

把CPU取下来 ? 你这个提议……………………

网友:
不知道这机器图纸是怎么设计的,cpu短路的电容和外面的直连。。估计是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CPU取下来,再烧一下就确定了,还有看看CPU的供电MOS管有没短路的

难道你不知道此cpu和桥一体是bga封装焊在主板上的吗

网友:
估计是挂掉咯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CPU取下来 ? 你这个提议……………………

最简单直接的方法,我经常这样做,如果客户不同意换CPU,就随便拿点胶水吧CPU 粘回去就好 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直接的方法,我经常这样做,如果客户不同意换CPU,就随便拿点胶水吧CPU 粘回去就好 了

拆下来关键性的地方会测不到,桥都没了你怎么测,思路要改改。

网友:
烧一下 如果是瞬间非常烫  或者电流异常大都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拆下来关键性的地方会测不到,桥都没了你怎么测,思路要改改。

先看清楚问题,CPU大短路,你还测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你不知道此cpu和桥一体是bga封装焊在主板上的吗

你觉得我会不知道么???上BGA取下CPU很难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看清楚问题,CPU大短路,你还测什么呢

哪你说CPU大短那不就是挂了,还问什么坏没坏的问题?,如果是CPU 供电电路短路那还好问下,可能有几率没坏U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哪你说CPU大短那不就是挂了,还问什么坏没坏的问题?,如果是CPU 供电电路短路那还好问下,可能有几率没 ...

重植回去就好了,4代5代的CPU容易重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植回去就好了,4代5代的CPU容易重植

恭喜了,那说明你量的应当不短路哦,你如果量的比如核心显卡供电部分,那个阻值相当低的,近乎短路的不能说明CPU坏的,只是重植就不短了真没见过哦。

网友:
通电 烧一下,看u发烫不就知道了

网友:
看那CPU就不是4代,5代的啦。最少6代,SR1DU是用不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