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苹果一体机imac 2012款

楼主(2019-01-11):
iMac 2012 21.5 之前摔过机器更换过屏幕 风扇 更换过  更换以后风扇狂转! 只要通电风扇就转  开机以后就正常了! 使用或看电影 都没有问题 待机屏幕灭就 风扇狂转  尝试更换屏幕 更换恒温ic 扣下屏幕  加电 风扇就狂转  一切正常

网友:
找到苹果一体机imac 2012款BIOS。进行刷机。

网友:
这个机子有好几根温控线。一根不插风扇狂转

网友:
不插屏风扇狂转正常  正常的也是拆屏狂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