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那位大师帮看一下这个荣耀7 什么芯片

楼主(2019-01-11):
荣耀7   自己用的手机,用19V去充电,结果一上就大短,拆了半天结果才拆开,找不到图纸,不知道是什么芯片,别的都正常,就是接上充电大短,能开机  就是充电口旁边那芯片烧了 上面芯片写着ADN 一边是四个脚 ,另一边是两个脚,或者有图纸上传一个给我,谢谢,拿 去手机店,说没有这芯片也是要定回来才能修。。。。板号为HL1PLKCM01

网友:
保护芯片,直接拆掉就可以了,不影响使用

网友A:
拆掉它就好了,保护芯片而已,就是你知道他的型号,想淘宝买一个也没用,因为没得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掉它就好了,保护芯片而已,就是你知道他的型号,想淘宝买一个也没用,因为没得卖········

是的,拆掉就正常,问了没有得买,去维修手机的店也说没有,要换只能买坏板回来,但维修手机的人没有说这个作用,有一个人就说是这个是稳压用的,如果没有用他,到时会烧别的芯片,起保护作用 买一个拆机板要80 只能拆下来将就用

网友:
拆掉也没多大影响 主板别的没问题不会烧别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拆掉就正常,问了没有得买,去维修手机的店也说没有,要换只能买坏板回来,但维修手机的人没有说这 ...

他就是一个过压保护的保护芯片,正常充电时,他一点用都没有,大电压进入时就牺牲自己保护主板,没有他的话,再来一次你这种19V充电,主板可能就要烧充电线路甚至电源了,但是只要你都是正常充电,有他没他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拆掉就正常,问了没有得买,去维修手机的店也说没有,要换只能买坏板回来,但维修手机的人没有说这 ...

修手机的不能说拆掉就行,那样就不好开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