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为什么拆CPU得吹几分钟才下来呢

楼主(2019-01-11):
几分钟过去都死了,还怎么修,还有就是手烫的受不了,是风枪距离远了吗?,人家都是五秒之内给干下来,望前辈指点指点

网友:
CPU,5秒干下来?牛

网友:
用翘片慢慢的割开,风枪380℃

网友A:
因为CPU较厚也比较大,风枪受热不均匀或者下面锡点未完全融化直接撬会掉焊盘,几百个点掉一半你补?想5分钟快拆哪是有完全把握的师傅干的,新手还是按步就班来吧!熟能生巧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CPU较厚也比较大,风枪受热不均匀或者下面锡点未完全融化直接撬会掉焊盘,几百个点掉一半你补?想5分钟 ...

说的透彻,还是慢慢练吧,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