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15ISD反应慢,少见的问题

楼主(2019-01-11):
       板号:NM-A681
       进水的机子,不过隔离。经检测后更换OZ8682,顺利开机。

       因为是同行拿来的裸板,也没多试,直接拿走了。两小时后返回说机子开机慢,进系统慢,进个系统足足得二十分钟。心想可能是bios问题,连刷几个,都是一样的情况。心里一时有点慌乱,净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打开图纸仔细看,OZ8682第  10   11脚SDA SCL直接连着EC,难道EC烧了?拿示波器测下这两脚,有跳动,正常?NO,突然发现不正常,电压高了,4.2V左右。不是应该3.3V吗?断开8682,EC那边恢复3.3V了,8682这边再测量竟然高到6V。问题找到了,换上去的8682有问题,10  11两脚可能内部不良,电压太高。

       开风枪拆8682,拿下来的瞬间发现8682的中间接地的地方根本没有沾上焊锡。再看图纸,原来8682的16个脚中没有接地的,只有中间这块是地。然后再焊上,多加热一会。开机一切正常了。

       总结原因:8682没焊好,接地脚浮空, 导致 EC_SMB_DA1   EC_SMB_CK1波形不正常,最后让整个机子奇慢无比。这种焊接问题第一次遇到,以后要多注意。

网友:
好东西,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谢谢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建议配点图片就更完美了!修到联想小新装电池就很慢,没解决

网友(2019-06-01):
好奇葩的故障,楼主能查出来,好牛的技术,这种换我,估计要搞很久很久

网友:
这个故障好奇葩啊   我只知道苹果的机器 12c总线不对会机器慢    其他的还真没遇到过。而且这个芯片没接地都开机了也是奇怪啊

网友:
建议配点图片就更完美了!修到联想小新装电池就很慢....

网友:
加上图纸的话 会更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