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32F3350E液晶电视开机黑屏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9-01-11):
TCL L32F3350E液晶电视开机黑屏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TCL L32F3350E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开机黑屏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TCL L32F3350E机器,故障是液晶电视开机黑屏。

  根据网上的说法,去掉恒流板上位号D602,开机正常,至此,TCL L32F3350E液晶电视开机黑屏故障修复。

附上数据-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c0Zdt0PYV2z_7jFHrWhMA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这型号的电视修到过,想耐用还是要换灯条。原机灯条是那种很小的灯珠,我淘宝上买了套件改装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