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大神们为什么有些电容用万用表量本身就是两头接地

楼主(2019-01-11):
听有人说是因为阻值小于30万用表误认为接地,具体怎么判断呢 大哥们

网友:
电容测量时会充电,充电完成过后就不会短路了,一直短就是你电容坏了,击穿了

网友:
射频部分就有这种电容

网友:
其实有些显示不是1  或者OL 你别听表瞎叫唤 看表的显示值

网友:
信号部分 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