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a1466 820-3437 绿灯不亮,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1-11):
板子到手看到有进水痕迹,小板被换过,处理干净进水的地方,打了各大电感阻值正常,看到小板换过,自己有一台好的1466测了一下小板还有排线没有问题。就放心就主板咯~

绿灯不亮,测了下公共点正常,直奔u5110,测:smc_rest_l有3v乖乖~

然后测ec的主供电没有问题,比着好板子打了时钟阻值也一样。图片是群里别人发的。

那就看3v待机了,一测待机没有

查条件咯~主供电ok,测到12脚EN时候问题来了,0v,追其来源………………

来自于EC!!!干它。3v待机修出来再说。

上bga拆料板的ec,bga放心啊。风枪容易死芯片

用绿油做好标记,防止一会装回去时候对不准,结果绿油全掉了。

换好EC,打了下EC供电和复位阻值没有短路,待机也没有短路,上电测试,电流瞬间上去了,心中狂喜。绿灯也亮了。

进系统测试没得任何问题

A1466不开机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587-1.html

网友:
这个ec还是抗烤的一般风枪直接干下来就可以

网友:
苹果的接触不少,bga干EC我觉得是明智之选

网友:
好东西,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谢谢了

网友:
1466坏的真多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已经加分。 楼主的问题就是 EC 坏了。

网友:
ec用风枪吹不坏。bga焊台加热面积太大 容易把别的芯片弄虚焊

网友:
      有料板就是方便   我每次都要买料板  就怕买到坏的  ,

网友:
我一般  都是用 放大镜从侧面看  看看 锡球和焊盘  ,  刚开始  是 在周围划线  哈哈

网友:
我以为我的维修台乱,没想到莹莹的也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
看见绿灯不亮表示EC没读取到适配器信息,直奔ONEWIRE总线查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