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S988A,显示器亮一下就灭掉了

楼主(2019-01-11):
看各位老师说的,是电源板问题,于是,淘宝上买了一个,装上还是原问题,驱动板坏了,几块钱,在买一块

网友:
驱动板买回来也不行呢?屏灯管坏也有这现像,不测下就买件?

网友:
这是高压保护。跟电源板啥关系啊。这种保护的,高压部分直接废掉。改Led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