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的脚位怎么数?

楼主(2019-01-11):
像这种的无线网卡怎么数它的脚位?缺口也得算上吧?(不插在主板上的时候)

网友A:
数脚位?缺口不算

简单来说 你找个有图纸的主板 对照图纸看下主板的实物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脚位?缺口不算

简单来说 你找个有图纸的主板 对照图纸看下主板的实物就知道了

我对照了下板子,缺口也算上了,还是最新的网卡都是这样子的?如果不算缺口部分就好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脚位?缺口不算

简单来说 你找个有图纸的主板 对照图纸看下主板的实物就知道了

目前网卡上现有的针脚正反面加起来一共是28针,我要找的是网卡的56开启脚,应该算上缺口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脚位?缺口不算

简单来说 你找个有图纸的主板 对照图纸看下主板的实物就知道了

就算是正反面不算缺口部分,把无针脚也算上加起来才42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