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MCP68/61 不跑码 刷BIOS亮机

楼主(2019-01-11):
昂达MCP68/61

诊断卡跑F0  不走。
测各大供电均正常,诊断卡复位脚3.3V正常,手摸晶振也不跑码。
请出大杀器土豪金CH341

刷之,亮机

————————————————————
感谢土豪金341,让我救活了这么多主板

网友A:
你那测试卡用着怎么样,所有主板都跑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测试卡用着怎么样,所有主板都跑码吗?

跟普通卡一样 就是多了技嘉PCIE 个LPC DEBUG 有个别的板也不跑码的

网友:
pci插口,跟老式卡没区别。lpc口比较有用,可以测h61以上的板子。大部分都可以跑。新主板没有pci槽,只能用这玩意判断。这卡唯一缺点就是太贵。最怕忘客户机器里面,回头我准备邦个大气球在上面

网友B:
请问是根据电路图进行比较得出结果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根据电路图进行比较得出结果的么?

这种杂牌主板,根本没图纸。凭经验判断的。纯属瞎蒙的

网友C:
什么原因呢,经常看到坛友刷BIOS。BIOS损坏的原因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原因呢,经常看到坛友刷BIOS。BIOS损坏的原因是?

BIOS程序损坏情况还是很多的。尤其是H61之后的主板。
具体原因不明。如果主板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时,还不跑码,此时就要刷BIOS了。

网友D:
昂达主板真难修,一无图纸,二无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昂达主板真难修,一无图纸,二无点位图。

不难修的。过分依赖图纸和点位图,是因为没有花时间对一款跑线。找一份有图纸的主板,亲自全板跑一次线,再修类似的主板,即使没图纸,也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