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代U代换5代U。

楼主(2019-01-11):
联想S41-70,费话不说,直接上图。

BIOS都不用刷就可直接亮机进系统。不过亮机慢,还是刷了个纯ME的。

网友:
SR23Y这个CPU坏的真不少,遇到几台都是。VCCRTC短路的遇过3例了。我再来分享一下这CPU的焊接经验吧,好多都说变形,我之前做也是变形,往上翘。后来经过几次实践,改用下加热法,上温100度就暂停,等到下温跑到235暂停1分钟左右,再开上风跑到熔化。同时底下风嘴不要顶到主板,让主板加热有少少下沉,这样就可以刚好对应CPU两边往上翘了。

网友:
并没有那么复杂 变形等CPU融了就自动好了  做过很多了 除非CPU本身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