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VC 3.0 贴纸X550VC 独显驱动感叹号 BIOS刷了还是一样

楼主(2019-01-11):
X550VC 3.0 贴纸X550VC 独显驱动感叹号 BIOS刷了还是一样,测供电都正常。

网友:
你测一下 显卡背面的小电感 是显卡转换供电,周边都测一遍看看

网友A:
你的显卡啥型号,你把机器后面的标签拍下我可以帮你合成一个试试

网友:
WIN7和WIN10都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显卡啥型号,你把机器后面的标签拍下我可以帮你合成一个试试

感谢你,我把它改成集显了,我估计是显存问题。。

网友:
客户愿意改集显是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