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p另类通病

楼主(2019-01-11):
客户来的时候左侧屏轴已经撬开cd壳了!但是能开机!就报价换壳换屏轴!报完价再开机开不了了!当时没多想,以为可能接口接触不良!换了个接口还是开机不稳定!一般第一次能开,后来都开不了!

后来仔细看发现开关线烧了一根,接上也是不能用,是因为屏轴底座接触不好顶到开关板上,把开关板上很多小电容小电阻顶掉了!用表量了下,开关按钮没电压,是从r1过来的,r1一脚3v一脚没电压,拆掉电阻用铜丝接一起。问题解决。

网友A:
不错,我一般都不用Ab胶粘轴,建议客户直接换壳稳当点。他定货我收100手工,我定壳一般150左右利润

网友:
该换就换,要不也不好收费,万一后面不稳定他还不满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一般都不用Ab胶粘轴,建议客户直接换壳稳当点。他定货我收100手工,我定壳一般150左右利润

换壳子,能有这么多吗

网友:
有些型号机器换壳子也用不长的,外壳设计缺陷,不如用AB胶牢固,换要多谢那些脑残的设计师,要不生意哪里来?

网友:
这个沾的                 看着还可以              ·

网友:
解决问题就可以 比较靠谱 赞。。。。。

网友:
是的还是换壳子用的住,差不多手工100块正常的

网友:
设计缺陷,遇到过一次,发现是这个问题

网友:
维修很仔细啊?好技术路过学习下

网友:
送钱的送钱的送钱的

网友:
我记得Y400 Y410这机器D壳就是容易断,曾经一个月接了三台这机器维修,是大短,结果D壳也是断的,应该设计有问题 换新壳,那壳也是弄得软软的 感觉也很容易断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粘粘收50的手工

网友:
这个好,来钱来得快,呵呵,谢谢楼组的帖子

网友:
这壳子本身就是通病容易坏。。。。。。。。。。。。。

网友:
开关板没电啊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联想的机器 有几款壳子容易坏的   Y470  G400

网友:
             我也遇到,后来查了好久才知道

网友:
屏轴调松点,再用ab固定,从来没返修过,快捷钱又好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壳子,能有这么多吗

看地方性吧 我这一般换单面壳120 高端点的机器300报价

网友:
外壳设计缺陷,先天性疾病,能医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