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15R2 大短维修

楼主(2019-01-11):
型号:外星人15R2
故障:大短
维修:客户拿过来说插适配器插口的蓝灯闪烁,接上可调电源给客户看了5A大短路,报了价拆机直接搞。
万用表测量PR702对地二级体值为0,直接烧鸡大法伺候,嘿嘿。搭上2V/2A烧机没烧出来,调大电流到3A继续烧,也没有发烫的地方,奇了怪了。拆掉背面的PQ701/PQ707,测量到PQ707击穿,测量发现还是短,这肯定是还有电容短路了。把管子装上继续烧,调到5A烧机,用手摸到PQ706附近发烫,拆掉706和旁边的两个滤波电容发现不短了,测量706也是好的。
换掉PQ707和两个电容,插可调待机出来了,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外星人大短电容碰到过好几次了

网友A:
就怕那种烧了半天机,可是就是没有高温区域的大短。

网友:
就是特来送钱的!

网友:
大短。电容短路经常碰到.............................

网友B:
大神,有图纸没?大神,有图纸没?大神,有图纸没?大神,有图纸没?

网友:
楼主有图纸吗  这个论坛上好像还没有图纸

网友:
好久没遇到大短的机器了 很怀念啊

网友:
乌班图系统啊

网友:
特来送钱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有图纸没?大神,有图纸没?大神,有图纸没?大神,有图纸没?

修个大短还要图纸吗?

网友:
楼主修这机器得收多少钱啊

网友C:
算通病了都 功率大 大短路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算通病了都 功率大 大短路的比较多

还可以吧,修了两台这样的的,这个直接发出来

网友:
短路的比较多,外星人的遇到过一次

网友:
送钱的 送钱的

网友D:
送钱的都跑到你们那里了,我遇到的都是桥坏的哎哎哎哎哎

网友:
这个就厉害了,多看贴子也能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送钱的都跑到你们那里了,我遇到的都是桥坏的哎哎哎哎哎

桥坏了少说也得1k起步了

网友E:
捡钱也要有技术才行,楼主在图上标注下换的零件就完美了,

网友:
大短是最好修的,捡钱的活,我最喜欢聊

网友:
请问是根据电路图进行比较得出结果的么?

网友:
    这种大短发烫的 容易搞     就拍遇到 大短 一点温度都没有的

网友:
现在大短就是捡钱的机器啊

网友:
是显卡短路了么 那应该换显卡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捡钱也要有技术才行,楼主在图上标注下换的零件就完美了,

管子我已经说明清楚了,手机没法编辑呀

网友:
                                          大电容比较坏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捡钱的活,外星人报价很高吧!!!!!!!!

8张

网友:
这个  挺好修的  这款我也碰到过

网友:
最好是补两个上去,,这个电流有点大,,保护隔离那一块的温度都很高的,可能一段时间后背面那几个电容也会烧,碰见过一次

网友:
赚钱了赚钱了~~~

网友:
现在这种死鱼越来越少了

网友:
外星人的机器能要起价 顾客也愿意修

网友:
学习永无止境,我看了半天硬是没有看到PQ707

网友:
修过2个打短  都是CPU 上管击穿  一次修复 一次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怕那种烧了半天机,可是就是没有高温区域的大短。

我这也是,烧了半天都不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