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X-B250-V7 REV1.02主板诊断卡跑到55不跑了

楼主(2019-01-12):
IO有腐蚀但是没有断线,清理了又换了一个新IO,主板BIOS也刷了两个了,复位也有,CPU和内存全新的,换到另一块新板上运行正常,装到这块板上有时亮,又时不亮,不亮诊断卡跑55就卡住,放主板电池,擦金手指都不起任何作用,现在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有那位师父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
桥也加焊了,故障依旧

网友A:
内存工作条件正常了吗 地址线 数据线打个值

网友B:
考虑一下内存槽问题,或者看看附近有没有烧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一下内存槽问题,或者看看附近有没有烧伤

没有烧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内存工作条件正常了吗 地址线 数据线打个值

晚上闲了我打一下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晚上闲了我打一下阻

压一下桥  有时候加焊还是虚焊的  V星55是BIOS 华硕的55没搞过  另外看一下针脚是不是有什么不对 曾经有一片板也是时亮时不亮 最后发现针脚有一个有点弯  挑正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一下桥  有时候加焊还是虚焊的  V星55是BIOS 华硕的55没搞过  另外看一下针脚是不是有什么不对 曾经有 ...

压桥不起作用,我试过,你说针脚弯了,是CPU座子针脚吧

网友A:
是的 全板检查 有没有腐蚀的原件 线路断线什么的  有时候故障很明显 就是注意不到 另外BIOS是不是这个板的  这个板型好像是非消费客户类型的

网友:
BIOS是淘宝上买的,是网吧用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全板检查 有没有腐蚀的原件 线路断线什么的  有时候故障很明显 就是注意不到 另外BIOS是不是这个板的  ...

还有一块是华硕国度主板,一次都没有亮过也不报警还是跑55

网友A:
拔了内存 跑什么 这个代码应该是刚开始跑码 内存条件嫌疑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了内存 跑什么 这个代码应该是刚开始跑码 内存条件嫌疑很大

跑的53,光报警

网友A:
内存这边的问题了 CPU 内存应该都换过了吧 内存的工作条件查了没 VDD VDDSPD VTT 时钟 SMDATA SMCL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这边的问题了 CPU 内存应该都换过了吧 内存的工作条件查了没 VDD VDDSPD VTT 时钟 SMDATA SMCLK

这个工作条件还没有查,晚上我查一下

网友A:
。。。查一下吧 还有SMDATA SMCLK的对地值 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吧 还有SMDATA SMCLK的对地值 应该是一样的

SMBDATA  和SMBCLK查这两个是吧

网友:
VDD VDDSPD VTT 内存时钟 SMDATA SMCLK 这几个查完基本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