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3 偶尔有背光无显示。。 不是屏幕LCD

楼主(2019-01-12):
IPAD MINI3  有背光无显示。。 不是一直都这样。。。 有时候正常进入系统 显示正常。。 有时候只有背光 没有显示,连接爱思也显示已经进入系统 但是没有显示 更换过LCD 也是这样。。  哪位大神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也刷过机。。 同样 一天都正常。。 放一天再看看 又完全无显示 只有背光 ,无论怎么重启 断开电池再扣上

网友:
主板原因

网友:
交叉测试一下,确定到底是屏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A:
三和二的屏都一样 没进水没维修过没摔过基本都是屏问题  个人意见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和二的屏都一样 没进水没维修过没摔过基本都是屏问题  个人意见 仅供参考!

哎 很奇葩  都是原来的lcd 和触摸 又正常了 偶尔开机看看lcd显示有点灰 多按几次开机键又正常  多刷几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