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复活绝技!大战二修进系统掉电-技嘉a55m-ds2

楼主(2019-01-12):
今天天气不错好久没去东江“喂鱼″了叫上老婆饼(我徒弟)带上海竿和鱼护等,刚想关店门出发突然有个麻烦虫(拿来的电脑不易修的客人都叫麻烦虫)拿台主机来修,说在某某店修了半天没有修好转修到我这,问题是不上电和有时进系统掉电,对客人报价二修机要收80元包修好,客人爽快答应了,拆下主板发现io已经更换过了

测开机针有5v,测试io103脚psout无高低电平通知桥上电

证明不上电问题在ⅠO,测iO各供电正常,测106脚电压3.2Ⅴ问题在这里!图纸上106脚是直通开机针pwrbtsw的,

说明开关针到IO断线了,

为了节约时问直接飞线过去,现在可以触发上电了,(可能是上家维修测到开关针有5Ⅴ就直接换了Io,其实开关针旁边有个5Ⅴsb上拉电阻FPR3,还对客人说可能是桥挂了)

问题二,进系统掉电,掉电可以马上触发开机,进bios不掉电,思路是温度保护电路出问题了,把cpu超温保护电路人为断开--把AQ6拆下

经测试还是掉电!开机时把ATX绿色线强制对地短不让它掉电发现进系统时黑屏不掉电故障测试卡复位灯亮起已经无复位,说明是南桥发出的关机命令引起掉电的,刚开机进bios看到cpu温度80到90度变动,---说明问题还是在CPU温控上

我们知道CPU测温探头是集成在CPU晶片上的,AMD的CPU!果断换一个U试机,进bios看温度稳定在31度!进系统正常了,证明故障在CPU

但是AMD也有一种可能就是CPU里面的导热硅胶变质引起高温!为了证实是否如此,给cpu做开盖手术换导热硅

经过手术后发现无效果,说明是CPU上的晶片出了问题或者是晶片与U基板封装不良引起接触不良但是再拆晶片与基板分离重装工艺有点麻烦所以放弃了这个方案!客户又不同意换U,同意加50元修CPU,想来思去时间关系还是来个应急对策吧,拆下主bios用反汇编改编里面温控段落直接给一个固定值20.0,刷回主bios装上机,拆下副bios芯片丢掉,测试开机温度永远固定在20度

进系统测试上网看电影全部正常,就让此CPU继续发挥它的余热吧!收130元买饵料去……兄弟们别忘了给我加分和点赞啊!下次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华,我修改了好多关已笔记本电脑掉电的BIOS可有效解决掉电的问题,如果此帖能加好多分我下次发出来让大分享,把分向我丢过来吧

网友:
楼主可否分享一下BIOS的反汇编技术

网友:
这上家  IO换了 ,  开关跳变没测········                     你这修改程序厉害              ·

网友:
楼主的反编技术牛啊,能分享下不?

网友:
被标题带进来的。关键位置能详细讲解下就完美

网友:
一修的,连个开关到IO的信号都没有查,就直接换IO,看来一修就只会看看IO,刷刷BIOS的维修 CPU温度高这个能设置主板控制,之前修的我也有遇到过,不过是换了CPU就解决,有些不换,CPU供电管子发热很厉害,换后就是正常,因为修的就是CPU短路,不知道是不是CPU烧出问题才引起的。

网友A:
大佬大佬,这维修思路刚刚的,不过万用表可以换一个了哈哈哈

网友:
这位真厉害!佩服佩服不过副BIOS拆掉                没关系              吗

网友:
BIOS里面的温度也能固定,这个利害了,怎么改的???

网友:
改BIOS的技术求传授==

网友:
老板是开餐馆的吗,表上地沟油很陈

网友B:
这个开机问题上家看到不得吐血?
楼主还懂得编程,真是佩服,我现在正在自学C语言,连门都还没有入呢,

网友C:
楼主的万用表  厉害了

网友:
汇编语言楼主也能使用吗?如今会这的人都不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万用表  厉害了

此万用表陪我渡过了13年了,去工厂维修自动化生产设备生产线电子厂的波峰焊/贴片机/焊接机/五金数控机床cnc 印刷厂的印刷机,纸厂的造纸线等等,都是带它上山下海所以表面会很多油渍,但是用起来很有感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开机问题上家看到不得吐血?
楼主还懂得编程,真是佩服,我现在正在自学C语言,连门都还没有入呢,

电脑行业精通C,汇编     工业自动化生产设备精通梯形图

网友:
说明只要技术好,工具不是重点,参考一下,装点一下门面,让客户感觉很牛叉。一个有年份的表比那些4位半强多了。。。

网友:
楼主请讲一下如何汇编改温控?

网友:
佩服楼主,应变能力很好,看来吃鱼真补脑。

网友:
楼主牛人呀。修的范围很广呀。都是些技术活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下主bios用反汇编改编里面温控段落直接给一个固定值20.0,刷回主bios装上机,拆下副bios芯片丢掉,测试开机温度永远固定在20度,好神奇的操作,果然是大神啊。

网友:
万用表再有感情,那么脏,也该清理下吧 。能13年不坏,也是奇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大佬,这维修思路刚刚的,不过万用表可以换一个了哈哈哈

就是,起码是福禄克的,我看到这表都震惊了,,搞的那么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万用表陪我渡过了13年了,去工厂维修自动化生产设备生产线电子厂的波峰焊/贴片机/焊接机/五金数控机床c ...

厉害厉害,会修这么多东西,你那判断掉电的方法很独特,判断SB关闭估计去查了sb条件,只是弯路没讲出来,温控定位也很准,AMD的板载cpu,笔记本上的那种,我就修到2个类似问题

网友:
神一般的操作。

网友:
楼主继续努力。。。。。。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