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T450 故障 暗屏

楼主(2019-01-12):
机器 联想 ThinkPad T450板号 NM-A252
故障 暗屏
                      拿到机器顾客说自己在网上买了屏换 换完还是暗屏 屏线可能插断了 放下机器就走了 希望没有扩大问题 之前还有顾客说你这有BGA吗 可以帮我换个CPU吗 自己在网上买的CPU 我一看见这样的人就头疼 谁他吗吃饱了没事干帮你换
                      好了 言归正传 习惯性的在论坛搜了下 没有图纸 有好几台机器都是暗屏最后都没有解决 屏线看着好像没问题 换了张屏 结果还是暗屏 那只能拆了
                      屏线接口背面有三个保险 非常小分别是 F18 F7 F3 挨个量呗
                      发现F7 保险坏了 也找不到这么小的保险 直接锡连 再涂焊油 风枪焊下 看着就很饱满了
最后发张亮机图

网友A:
保险坏,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坏,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不是有短路,是换屏不去想电池

网友:
有时候理论学的再好也比不过经验啊!

网友B:
换屏没拔电池导致的吧

网友:
发现F7 保险坏了 也找不到这么小的保险 ,连锡就好了?

网友: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

网友:
最喜欢客户自己没事拆开瞎折腾的

网友:
学习了,还能有这样的活,秒杀。

网友C:
今天碰到有人网上买的三代桥让你换,说桥烧了,给换一下,这种人只能呵呵了

网友:
给屏背光供电的保险烧断了

网友:
收高价换,风险算他自己的

网友:
碰到这样的人其实还好些,要换可以,前面说清楚,我只负责手工,风险自负,手工费150,换就换,不换滚

网友:
这种情况价钱可以报高点,午饭可以加个蛋了。。。。。。。。

网友:
现在TB购物方便,知道买,但是维修人员也需要生活的吧,手工费,当然也得高点吧!

网友D:
T450屏暗是这台机的通病,而且客户的旧屏百分之90是短路的,这款机器修了很多,都是换主板上的保险加撬个电容,主板那个保险太小我都是刮开一点点PCB然后接个大点的保险, 反正没返修过。电容在屏的左侧。

网友E:
屏幕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T450屏暗是这台机的通病,而且客户的旧屏百分之90是短路的,这款机器修了很多,都是换主板上的保险加撬个电 ...

友达的液晶屏,实际维修中,即使把电容更换上去之后,使用不了多长时间电容又会继续短路,看到论坛上好多维修方法是把升压电感也一块儿更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碰到有人网上买的三代桥让你换,说桥烧了,给换一下,这种人只能呵呵了

我就喜欢干这样的工作,不用担心风险啊,你仅仅是出人工费,让客户出工时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屏没拔电池导致的吧

Thinkpad现在的电脑在BIOS里面有一个选项,就是把电池进入运输模式,意思就是电池不会在向电脑放电,直到下次接入适配器之后,电池才开始对外放电。

网友:
如果不用担风险这种顾客还是多多益善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碰到有人网上买的三代桥让你换,说桥烧了,给换一下,这种人只能呵呵了

这种不是更好!  报好价 先说明  帮你换好 机器亮不亮不管!同意就修

网友:
保险坏,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还是加个保险稳当

网友:
换屏没有拔掉电池。

网友:
客户还想换CPU,简直异想天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幕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真是佩服啊兄台,楼主都说了一个保险烧了。

网友:
昨天刚修了一台客户自己换屏烧坏的,开机即没背光也没有信号,测f7正常,f3烧坏 换掉f3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友达的液晶屏,实际维修中,即使把电容更换上去之后,使用不了多长时间电容又会继续短路,看到论坛上好多 ...

是的,有时修好屏后,不会屏暗了,但是狂闪,就得换哪个电感。

网友:
像这样的故障修起来就是轻松加愉快啊,为何楼主之前好几台都没修好呢?难道是其它的机器??

网友:
给楼主加分,谢谢分享!下次遇到可以秒了

网友:
这种就是捡到钱了            下次如果遇到这种 可以先查下这个地方

网友:
估计还是有什么不稳定吧。不然不会就这么烧保险

网友:
多收点费用

网友:
保险还是很重要的哦,没有他或许烧坏的就是别的了

网友:
这样的毛病论坛上的人没有修好的?、都不知道想楼主一样量一下吗 ??

网友:
这个坏的不少

网友:
这就是捡钱的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