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48暗屏求助

楼主(2019-01-12):
小弟今天在修理我的dell 5548本子,测试时不慎,螺丝刀短路了edp处1-12脚位的全部或者部分,然后瞬间出现细微火花,然后电脑从开机状态突然断电。重新上电后屏幕显示正常但无任何背光,可能是哪里有问题了?需要测量哪些?

屏幕是LP156WHB

网友A:
EDP转LVDS芯片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EDP转LVDS芯片坏了吧

如果这个转换芯片坏了会出现没背光显示正常的情况吗?小弟有些不懂。

网友:
清屏还是屏暗

网友:
屏幕有显示,正常,但是无任何背光。

网友A:
看下背光开启信 号从哪里来的

网友:
自己有图纸就找屏供电呗,先量屏幕和屏线接口的保险。可以先用别的本试一下屏幕背光是否正常或者从系统供电接过来测试背光,屏幕正常再去查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背光开启信号从哪里来的

是这个吗?

网友:
屏的供电和开启信号,还19V背光主供电了

网友:
先看看你的19V   LED有没有大断  保险坏了没有  再摸一下芯片烫不烫  是不是负载不够了

网友B:
无任何背光,可能是哪里有问题了?这个问题就3个条件吖,1是供电,公共点的供电2是背光开始信号3是背光亮度控制信号,没其他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任何背光,可能是哪里有问题了?这个问题就3个条件吖,1是供电,公共点的供电2是背光开始信号3是背光亮度 ...

大佬能具体教下我吗?我有点小白,搞定了请大佬吃早餐。

网友:
学习学习再学习,期待楼主找到原因早日修好。大咖快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