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金士顿120G开机卡LOGO如何恢复

楼主(2019-01-12):
我这一个金士顿120G  SSD,开机卡LOGO如何恢复?如果恢复需多少钱?

网友A:
这是假金士顿    300左右打底吧!

网友:
应该是某一个闪存坏了

网友:
找找2246xt的量产工具重新开一下。

网友:
重新开卡试一下,我也有个一样的

网友:
重新开了数据能保留吗?客人要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假金士顿    300左右打底吧!

用料很差!

网友:
这个才是,虽然时间久了点。

网友B:
开了是不是像像U盘一样量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了是不是像像U盘一样量产了

是的,重新开卡和重新量产是一个意思,如果要数据就自己千万别乱动,找专业数据恢复的应该是没问题,就是可能价钱不太低

网友:
楼主的金士顿是假的。楼上的是MLC的。

网友:
各位大侠,如何恢复?????????????

网友:
假金士顿,开卡不保留数据,想要数据的话需要用专用仪器把每片闪存里的数据碎片都读取出来然后放到一起合成用户的数据。一般搞不了没多少价值

网友:
山寨货,明显假的,为了数据别用了,现在固态便宜,山寨没修的价值。

网友:
两种方法:1. 找一个主控固件更新一下试试,我之前一个其他牌子的刷好了!2.开盘重新量产

网友:
这个应该是金土顿,群联这主控应该开卡要治具,所以数据有点悬了。之前修那几个掉盘都是直接跳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