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请教米兔定位电话怎么刷机

楼主(2019-01-12):
无聊中修好了一个米兔定位电话,但是绑定了账号,机主也忘了账号密码什么的,无法登陆去解绑。想着自己搞搞吧,刷机软件也不认这个东西。请教高手怎么搞可以恢复出厂或者刷机。
账号密码

网友:
这个账号一般方法刷不掉吧 是不是需要加密狗刷啊

网友:
主板上有个25LQ128CWIG八脚芯片,是不是程序和账号都在这一个芯片里呢?

网友:
米兔定位电话啥啥样子的呢

网友:
账号类的一般都解不了吧?刷BIOS没有用,不是开机密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