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天逸F30A不开机修复后,有点小疑问

楼主(2019-01-12):
前几天小舅子有一台电脑说不开机了,型号天逸F30A,机子很老了,说是不开机,按开关没反应映,更换待机芯片后故障一样,追溯到充电芯片,充电芯片供电,开启正常后,就会输出LDO,这个没有LDO输出,手上没有只能订货,到货更换后LDO有了,还是没有3.5V没有公共点,仔细排查公共点是ACOK控制,受控于充电芯片,充电芯片条件都正常,芯片也重新加焊了,死活不拉低ACOK#。最后人为拉低,这个ACOK#没去别的地方,难道我还是没有焊接好?还是我买的芯片有问题?不想在换芯片了,所以直接把ACOK#接地了,这样会不会有副作用???主要是这个小疑问,现在机器正常使用

最后感谢论坛和坛友分享的图纸,关于ACOK#这个芯片真的是我没焊接好吗?还是订的芯片有点水?

网友A:
发个全图看看 这样看不全

网友:
没问题的放心吧,做维修的没少干过这种事了。再说了这个本子显卡没问题真是大运。

网友:
显卡怎么木有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个全图看看 这样看不全

网友:
楼上已上全图

网友:
                        没问题的吧

网友:
能正常充电么?

网友:
还是充电芯片的事吧。。。。。。。。。。

网友:
                                                  稳定的吧,

网友:
能充电,但是电池不行了,测试充电正常,就是电池用不了5分钟

网友:
人为拉低那就是固定是低电平了,电池状态高电平不放电怎么办??断开相连脉冲电容看看。

网友:
如果同时插适配器和电池会不会有冲突?

网友B:
应该是ACOK外接的三极管或场管有击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ACOK外接的三极管或场管有击穿的

我觉得应该是虚焊,或者芯片不良导致,不应该是acok外围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