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一个问题

楼主(2019-01-12):
机器:DELL inspiron 15-7572 配置:I5 8代低压U  原机是提示BIOS错误忘了拍照 ,习惯性的拆机开始刷,结果刷了后悲剧了,合成的论坛下载的朋友给的刷了后都不触发,原机提取的刷上去也不触发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各位师傅请指点下。

网友A:
原机器的刷前没做备份吗?如果原机有备份的让同行从新提取合成应该没问题的---淘宝也有人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机器的刷前没做备份吗?如果原机有备份的让同行从新提取合成应该没问题的---淘宝也有人搞$

原机备份了,也找人合成了,原机刷上去后还是不触发

网友B:
tb买一个试试吧,这种还真是不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b买一个试试吧,这种还真是不好搞了。

最少刷过8个BIOS了 TB的再刷了后还不行只能查条件了

网友:
现在搞好没有????这种估计难搞了

网友C:
原机拆下首先是备份,再刷。我习惯性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机拆下首先是备份,再刷。我习惯性就是这样做的。

就是备份以后才刷的 现在备份的刷上去也不触发

网友D:
换BIOS本体,再刷。
新版BIOS合成技术,论坛搞这个的人较少。
这个技术 需要开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BIOS本体,再刷。
新版BIOS合成技术,论坛搞这个的人较少。
这个技术 需要开发啊

论坛下载的   原机提取的   TB的都刷过了